[求助] 弱弱地问一下电感如何lvs

楼主(2010-11-23):
如题:

弱弱地问一下电感版图如何做lvs?? 如果是从cadence设计一个新的电感,那么对应的schemtic从哪里来?? 如何做lvs。。。。。。
谢谢。

朋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cadence怎么设计电感?不懂这么高深的问题
只知道现在电感都是在PDK里有提供的,只要自己调出来设参数即可
layout自然也是一样的,由对应的device layout,做lvs有什么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