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写入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fopen('filename','w')
返回的是-1,只有在'r'情况下才返回大于0的值,文件的权限是可读可写。

目的是往文件写入随机数。
a=randint(1,100);
fopen('ab.txt','w');
~~~~~~~~~

网友:
fid=fopen('ab','w'),试一下呢?

网友(2011-03-09):
??不知道,怪了,读取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2011-04-09):
不懂,为什么非得用那个命令
可以先幅值给一个定义的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