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PAD的考虑因素

楼主(2010-11-23):
想要给做好的版图添加pad,用的是tsmc 0.13um的库,没有找到数字的PAD,准备用模拟的PAD来添加,模拟的I/O cell 有好多,如何来添加呢???都要考虑哪些因素来进行PAD的选择呢??

网友:
模拟pad的逻辑功能简单等价于一根net就是把内部和外部联系在一起,没有数字pad
根据不同功能、不同驱动能力、有不同的PAD与之对应,PAD库中数字的PAD类型是最多,
如果用模拟PAD那么需要在薪片内部要设计不同的功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网友:
不可能没有数字PAD的,你可以找smic要啊。

楼主:
数字PAD的面积大,功能也比较复杂,所以准备还是加模拟的PAD呢

网友:
还是找数字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