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C求助

楼主(2010-11-23):
PFC的输入电压是全波整流后的波形,输入电压从0-311V变化,为什么可以稳住输出电压?虽然是BOOST拓扑,但感觉输入在0V和311V峰值的时候,应该输出电压会变化,不知道占空比是怎么变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
占空比會隨 輸入電壓 大小 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在输入电压最低是,占空比应该达到最大。

网友:
占空比会变,工作频率也会变
具体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式来实现PFC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