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lded-cascode + gain boost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现在在做一个高增益的OP
所以选用这种架构

开始是用 理想电压去仿真OP核心电路及gain boost 电路
并照图上架构接

所有电路都仿真完
输出电压正确

再建立bias电路仿真   但是 ,
如何让我的电路能够稳定

因为小弟在调整电路时
输出电压容易受process影响

搞不懂高手在CORNER 能维持一定增益
哪位高手能够解答一下,烦请解答  谢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各位大大 , 应该是我遇到的问题是在做的过程中
有的辅助运放加上以后不能正常工作(用理想电压)

表现为辅助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值不一样,
输出的电压值也不是我设计的偏置主运放的电压。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该如何去调整电路 ?

网友:
没有bias电路时仿真,vbias应该给的都是固定值吧。事实上bias电压随corner不同而不同,只要所有device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则对增益的影响有限。
建议增加bias电路一起仿真,检查管子工作状态。

网友:
没有入门...
没有掌握电路设计的基本思想,这可能也是国内推崇拉扎维导致的结果
建议你先做bias,current mirror,这个做会了,opamp有什么难的

网友(点评):
有同感,Razavi教材毒害了新手。Razavi教授的擅长在RFIC,不在高性能模拟电路。

网友:
又一个做ADC的
走都没学会,就跑了

网友:
没有入门...
没有掌握电路设计的基本思想,这可能也是国内推崇拉扎维导致的结果
建议你先做bias,cur ...
引用 网友A:

兄台不对吧?
你直接做Bias电路然后镜像做OPA, 当你的OPA工作频率响应不稳定时,难道你还要从Bias电路改起么?
难道你不觉得麻烦么?

网友:
兄台不对吧?
你直接做Bias电路然后镜像做OPA, 当你的OPA工作频率响应不稳定时,难道你还要从Bias电 ...
引用 网友B:

2 stage opamp的频率相应要修改,但不需要改bias
cascode opamp的频率相应不好就是bias没做好,或者说是整个电路的size没选对
是一个系统性的器件尺寸的选择,当然要先从bias开始做咯

网友C:
(⊙o⊙)…。。。好久不做这种子模块了。。。。gain boost 注意设计思路,bias搞定,确定输出摆幅,完了主运放,确定整体带宽,设计辅助运放,注意他们带宽之间的关系,设计共模反馈,注意共模稳定性,尤其是主运放,在加入SC-CMFB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等效Cload,祝成功,
设计好的话,功耗可以节省很多(相对于乱做一气,只为了稳定而瞎调来说)
doublet也要注意,可以推导一下它出现的位置(貌似是辅助运放的带宽附近)

PS:个人喜欢拉扎维的书,系统而且不缺乏想象空间,不喜欢讲的太明白的书,不然永远没哟自己的观点
如果楼主不是像#6一样有好的教育背景,还是转行的好,ADC这方向工作可不好找,过来人给你的忠告

网友(点评):
Razavi教材强在分析电路,不在设计电路。

网友B:
2 stage opamp的频率相应要修改,但不需要改bias
cascode opamp的频率相应不好就是bias没做好,或者说是 ...
引用 网友A:

兄台所言极是。。。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教 , 我已经抓到重点了

我的输出电压会不稳定是我还没有加CMFB电路

因为我想核心电路及gain-boost 电路接在一起

就能让我的输出电压接近我的偏值电压

基本上所有管子都是工作在saturation

而我遇到的问题是   输出电压很敏感

原来是我设计顺序搞混了

需要再接上CMFB电路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上了一课   感谢大家

网友(2012-04-09):
回复 网友D:

    学习中。

网友(2017-09-09):
回复 网友A:
请问整个电路size选的标准是什么呢?Vov?

网友A:
需要比较高一点的层次来考虑这个问题
(1)考虑整个IP或者模块的电源电压是多少,PVT是什么样子,比如VDD=1V+/-10%, 那么worst case 就是VDD=0.9V
(2)考虑在这种电源电压下,电路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能做到什么样子,系统上的trade-off,来决定输出摆幅,就如ADC设计中full scale电压越大,信噪比越好,但是在VDD=0.9V时,cascode结构headroom非常紧张。
(3)选好电路结构,确定输出摆幅,计划好headroom,就开始具体电路设计。
(4)cascode opamp的电路是镜像于cascode bias 电路,那么就从cascode bias电路开始做,每一层transistor分配多少vds,vdsat都是通过bias电路来确定,再仔细选取L值和电流值来确定cascode的频率特性。此外还要考虑一些如offset,power之类的问题
(5)cascode opamp的取值就根据bias 电路来取值就大功告成啦,最后跑个仿真验证一下自己的设计即可
其实对于一个设计来说,应该用更多时间来考虑前几个问题,具体的电路实现就可以跟简单,少走弯路

网友(2024-09-03):
引用 网友C:
(⊙o⊙)…。。。好久不做这种子模块了。。。。gain boost 注意设计思路,bias搞定,确定输出摆幅,完了主运 ...

兄台,开关共模反馈的等效电容咋算呐

网友(2025-06-18):
引用 网友A:
需要比较高一点的层次来考虑这个问题
(1)考虑整个IP或者模块的电源电压是多少,PVT是什么样子,比如VDD ...

感谢思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