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现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

楼主(2010-11-23):
出现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
求求各位高手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同遇到  哪位解决下
?  奇怪的是  以前做是可以的  不知道是不是库的关系

网友:
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RSF那不选任何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9-18):
这个到底怎么解决的,谁有截图啊

网友(2013-10-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之前的电路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解决的来交流一下

网友(2015-01-30):
回复 网友A:

不选任何文件不是进行不下去吗?我不选的话它报错,说必须选一个rsf或是rule file。你是怎么进行下去的?

网友(2017-03-1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