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dspbuilder做的FIR滤波器CLK时钟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0-11-24):
请问用dspbuilder做的FIR滤波器CLK时钟频率怎么确定?我用的是窗函数设计的方法,
参数有截止频率Fc和采样频率Fs

网友:
回复 楼主:

   CLK一般是仿真用的,下载到Quartus工程中时,就是你工程里的时钟了,clk一个周期就是FIR中的一个延时。

楼主:
那它不就等于采样频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