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移位计算

楼主(2010-11-24):
下面是实现cordic算法的一条代码,
x_next = x_in - (y_in >>> N); // 描述的等式为:Xi+1=Xi-Yi*di*2-i ;
di={-1
+1},哪位大虾帮我解释下 “>>>“  这个移位和>>这个移位有什么区别? 查了好多资料没找到相关的解释。

楼主:
请大牛解释下啊

网友:
>>>是带符号的右移位,移位时最高位补符号位,如y_in =8'b11000000, N = 3,则
y_in >>> N = 8'b11111000
>>是无符号右移位,移位时最高位补0,如上面例子,
y_in >> N = 8'b0001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谢谢你啊!

网友:
刚明白,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学习学习,还真没用过这个符号。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2011-05-06):
谢谢,以前也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