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光电二极管(PD)在cadence中怎么仿真?

楼主(2010-11-24):
如题,光电二极管在cadence中用什么代替,怎么来仿真?可选用哪种器件模型?

网友:
光电二极管的产品说明上面应该有,一般电流源加等效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做集成呢

楼主:
期待高人解答啊

网友A(2011-01-14):
光电二极管 可以用 压控电流源来模拟仿真 电压模拟外部光强 电流源模型是关键 你好好琢磨琢磨
具体的你先好好想想 有问题再说

网友B:
analogLib 里有个DIODE, 填上SPICE model 文件就行了.

网友(2011-02-17):
六楼说的不错!
如果是做CMOS image sensor的话建议用反偏二极管,并联压控电流源,再并联电容。

网友(2012-02-11):
6楼正解~~~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C:
那光电二极管的并联电阻不用考虑吗,它的并联阻值很大的

网友(2018-03-29):
回复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和DIODE的特性不一样,不能采用DIODE替代吧。

网友(2018-12-09):
回复 楼主:
楼主可有进展呢?求教

网友:
电流源加等效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A:
光电二极管 可以用 压控电流源来模拟仿真 电压模拟外部光强 电流源模型是关键 你好好琢磨琢磨
具体的你先好 ...

学习了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B:
analogLib 里有个DIODE, 填上SPICE model 文件就行了.

请问我的电路要用到稳压管,我用了analoglib中的zener,但是报错ERROR (SFE-23): "input.scs"81: The instance `D3'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zener'.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zener', or define `zener'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是为什么呀?

网友(2025-03-20):
一般 diode 能当 光电二极管 ?
还是说 process 会专门  photo diode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