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数据周期问题

楼主(2010-11-24):
怎样将一窜2倍时钟周期的数据转化为单倍周期,请高手指点!!!

网友:
放到RAM里面一边用两倍时钟写,一边用单倍时钟读,只要不造成地址冲突的话,就能实现你要的。

楼主:
但是读取的时钟速率是不是不同步呀,会不会出现读不到数据了呀?

网友:
那用fifo实现吧

楼主:
具体实现方式请指教呀!

网友:
恩,用FIFO是最好的,RAM的话,你还需要提供地址,有点麻烦了。

网友:
你不能又不让马吃草又让他跑得快
拿一个单倍时钟读双倍时钟的数,只要双倍时钟的数据率大于50%,单倍时钟是不可能一直正常工作的。

楼主:
谢谢,证明我想的有道理呀!

网友:
用FIFO基本上不会读不到,但是数据率超过50%,必然会出现FIFO满的情况,要么写入端等待,要么丢失数据

楼主:
应该是写的比读的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