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BJT与CMOS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10-11-24):
BJT是指数律的,CMOS是平方率的,两者的跨度都随着Ic/Id的增大而增大(CMOS短沟道除外),如果说小信号的时候可以认识还是线性的,那么大信号的时候何谈线性呢?这个信号的“大”和“小”又是如何区分呢?

另外就是功放在某类放大方式的时候都有一个最优负载(Ropt=Vdc平方/2P 或者是其他),那么在大信号的时候这还有没有指导意义呢?

网友:
CMOS的线性度好,但是在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不会。
BJT区分大小信号的标准:Vin<VT(26mV),可以认为小信号,线性。
MOS区分大小信号的标准: Vin<Vdsat(一般都会大于VT),可以认为小信号,线性。
所以,可见MOS的输入线性范围略大于BJT。
这只是笼统的讲法。

网友:
第二个不会

楼主:
再顶一下,这里的IC牛人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