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verilog 同时打开的输出文件数?

楼主(2010-11-24):
目前知道verilog1995标准下的同时打开文件数只有32个,悲剧的是我需要同时打印64个通道的数据。。。。。

好像在书上看到2001标准的verilog可以支持到230个文件同时打开,
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如何设定才能保证可以全部打开64个文件句柄用来读写文件呢?

modelsim 提示
No mcd channels available
查了一下,mcd只有32位,并且最高位和最低位不能用,所以只能打开30个文件。

大家有没有办法同时打开230个文件啊?

谢谢~

网友(2013-01-07):
NC-Verilog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现在搞定了

In verilog-2001, there is a single $fopen for both multi-channel descriptors (MCD) and file descriptors (FD).
Whether an FD or MCD is produced is indicated by the presence of a mode string added to $fopen in verilog-2001:
     file = $fopen("filename", "w");    // FD
     file = $fopen("filename");         // MCD

简单的说:
        file = $fopen("filename", "w");
                能打开30个以上的文件

    file = $fopen("filename");
                最多打开30个文件,但是这样打开的句柄可以做或运算,实现多文件同时输出:
                        file_ab = file_a | file_b;
                        $fdisplay(file_ab, ”stringxxx”); //同时输出到A、B两个文件

网友(2013-02-19):
研究下2楼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2013-03-24):
是在不行,可以都打在一个文件里,用标签以区分,在用perl分开

网友(2015-02-05):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