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C-DC电源系统仿真

楼主(2010-11-24):
设计的一个反激式电源系统的IC,整体电路如下。做系统仿真时出现以下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
1、当功率开关导通时,VD电压为-2000V,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压?
2、431和光耦加入系统后很容易就不收敛,因此就用一个 电压控制电流源 来代替了431和光耦,如图。但这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当系统刚上电时,此时芯片尚未工作,FB接入芯片里面有一个上拉电阻到内部电源,刚上电时,此内部电源为0V;输出VO也是0V,VCCS从FB对地拉电流,从而导致VCCS的阳极出现-200V的负压。请问大家有这样做过系统仿真吗?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3、采用spectre进行的系统仿真,搭出如图的电路,但是总是不收敛,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系统仿真的?
感谢大家,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用的理想器件有问题呀,很怀疑理想器件,
或者是啥问题?

网友:
我看了下,可能spectre不可以哦,
建议用spice跑下

楼主:
好的
最好是用spectre跑,方便。

网友(2012-12-04):
呵呵,spectre容易收敛哟!

网友(2013-08-04):
spectre可以通过设置gmin, cmin,...等参数帮助收敛。。。

网友(2014-03-25):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你的431和光耦模型是怎么加入系统的?用什么模型建立的?

网友(2014-06-14):
回复 楼主:

你好不知道前辈你在仿真中用的外部器件都是用理想的器件代替的吗?我现在也在做一个AC-DC 的芯片不值到外围的电路是怎么来仿的

网友(2019-08-13):
请问有光耦和431怎么加入呢?有模型吗?最近也想做一个反激系统,但是不知道怎么替代431和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