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做LVS如何自动修改netlist?

楼主(2010-11-25):
小弟菜鸟一个,在这里问一些cadence使用技巧的问题,还望高手帮忙。
我们在做的项目schematic中的device都是直接从analoglib中直接调用,修改成需要的model name,跑仿真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在画版图做lvs时,提取的netlist中所有的NMOS都认成NM,所有的PMOS都认成PM,无法区分各种高压低压管。在模块仿真时可以手动修改netlist,但是系统搭起来后不可能再手动修改。在这里请教一下如何让自动生成的netlist中都是自己想要的model name?
麻烦各位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CDF中可以改

网友:
具体可以阅读cadence自带的关于CDF的文档,印象里有个专门的文档。但是你用analogLib中的cell,恐怕没有CDF的修改权限。。。。
如果可以修改,大致的做法是点开菜单icfb->CDF,在CDF编辑界面中,填入要修改的cell名字,同时选base。添加“model”属性。确保term Order与model文件中的一致。这样在仿真时,就可以找到相应的model 了。

楼主:
具体可以阅读cadence自带的关于CDF的文档,印象里有个专门的文档。但是你用analogLib中的cell,恐怕没有CDF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去找找cadence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