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cell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11-25):
是PAD cell 库里的cell
1、ESD clamp cell 是ESD 钳制cell吧,但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2、ESD clamp cell for I/O voltage 和ESD clamp cell for cell voltage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I/O的voltage 和cell voltage 不一样呢,我们一个是core的电压是1.2V,I/O 的电压是2.5V?这是为什么嗯

网友:
1.简单理解为做esd protection的
2. 参考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age%3D2#pid5528695

网友:
core里都是逻辑,要求速度快,core里的电压1.2V就够了,还有可能就是从功耗考虑,IO 要ESD保护。个人理解是这样

网友:
学习啦.
大家继续.
谢谢.

网友:
ESD CLAMP CELL可以理解为静电保护,但外部有瞬间高电压输入的时候,如果不进行电压钳制,将电压锁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过高的电压可能会击穿栅氧化层
I/O和CORE的电压不一样,CORE里面是逻辑,特征尺寸越来越小,驱动电压也在下降,所以驱动电压比较小,
I/O是与外部连接的界面,需要驱动外部负载,所以高电压有利于驱动外部器件,在I/O和CORE之间有个PAD设计,也就是缓冲器

我也刚学这个,个人理解,如果有错请指出,谢谢

网友(2022-06-27):
thx 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