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选用

楼主(2010-11-25):
输出PAD除了电流承受能力,还分了“Open-Drain”,“Open-Source”,“CMOS”,“Tri-State”,请问这几种到底该怎样选择呢,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就我个人的理解:
tri-state:三态输出电路,它有一个输出使能信号,当它无效(一般是高电平)的时候,PAD的输出是高阻态,当需要输出出现高阻态的时候选用;

CMOS:常见的输出方式,比较简单,没有特殊要求的时候可以使用

Open-Source:开源结构,电路上看,只有一个MOS管,其源端直接接到PAD输出,外接下拉电阻,可以减小所需驱动电流,而且输出低电平可以通过下拉电源决定

Open-Drain:开漏结构,和开源相似,它是漏端直接接到PAD输出,外接上拉电阻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3-05-02):
那不是分TTL 、CMOS、施密特三种io吗,他们有什么不同怎么选呀

网友(2018-07-18):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