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SDRAM接口!

楼主(2010-11-25):
目前用CMOS作 SDRAM接口(不是DDR) , 最高做到多大速度?
能否给个标准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高速度应该是由你的SDRAM以及芯片接口支持的速度决定,不同型号SDRAM速度不同。
内部的逻辑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用流水线处理的。
我用cyclone3的FPGA可以工作在133m下面,没有加流水线。
资料micron的网站上面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