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0 PAD 和给I/O PAD 供电的power PAD 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11-25):
用的模拟pad里面的cellI/O PAD的PDB1A、PDB2A、PDB3A之间就Approximately 100fF at steady stateleakage powerPin Capacitance这三个参数不一样。现在的问题:

1、要选择的I/O  pad   PDB1A,只有一个脚AIO,那么给I/O pad 供电的power pad  PVDD3A 要跟PDB1A怎么连接呢? PVDD3A只有两个脚,一个TAVDD,一个AVDD,不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2选择的I/O  pad    PDB1A (with I/O voltage) PDB1AC (with core voltage)有什么区别的,在哪种情况下才会用到PDB1AC这个pad呢??

我写出来了PDB1APVDD3Aspi网表,懂得人说一下哈。

贴的图太多了,重新编辑了一下,大家指点一下哈  把spi网标还是写出来了,可以看下内部的结构

.SUBCKT    PDB1A     AIO

D_0    TAVDD    TAVDD    DP    AREA=16P

D_1    TAVDD    TAVDD    DP    AREA=16P

D_2    AIO          TAVDD    DP    AREA=16P

D_3    VSS         AIO          DN     AREA=16P

D_4    VSS         VSS          DN      AREA=16P

D_5    VSS         VSS          DN       AREA=16P

.ENDS      PDB1A

楼主:
PVDD3A的spi网标太长了,我打出来了,省略的写的,应该看得懂吧
.SUBCKT   PVDD3A  AVDD  TAVDD
M_0    VSS   NET_0  VSS  VSS  ND  W=5U  L=3.32U
M_10   VSS   NET_0  VSS  VSS  ND  W=5U  L=3.32U
R_11    TAVDD  AVDD  0.00111677  $[M2]    M=1
R_12    TAVDD  AVDD  0.00176332  $[M1]    M=1
M_13   NET_1   NET_0  TVDD  TVDD  PD  W=3U  L=0.385U
M_34   NET_1   NET_0  TVDD  TVDD  PD  W=3U  L=0.385U
M_35   NET_1   NET_0  VSS  VSS  ND  W=1.5U  L=0.385U
M_56   NET_1   NET_0  VSS  VSS  ND  W=1.5U  L=0.385U
M_35   TAVDD   NET_1  VSS  VSS  ND  W=40U  L=0.385U
M_100   TAVDD   NET_1  VSS  VSS  ND  W=40U  L=0.385U
R_101    NET_0     TAVDD  3071930
.ENDS   PVDD3A

网友:
大哥,你这么长的帖子,有人看吗??
有人会回答吗??
你简要说一下你的问题,别人或许会看看的。

网友:
PAD加上filler后,其中的PG线自动连接起来了。

你可以看看版图的

楼主:
但是i/o pad只有一个引脚啊,它怎么跟filler连接呢

网友:
pad上面应该有side pin,用于做padring的。
如果没有side pin,那么应该有整条的metal的,用于做padring的。

网友:
the power and ground nets in TSMC analog signal IO are defined as global nets.
there are power ground rails through analog IO cell.
you can open the layout and check it.
when you use these IOs, butting or inert filler cell.

网友(2011-04-26):
看看pad的使用说明

网友:
用版图工具看看就明白啦

网友(2011-09-23):
这个FOUNDRY都会给一个参考的文档。其实主要考虑的是ESD,电源供电很好做

网友A:
啥纠结啊,

analog pad和digitalpad一样的,也是靠横向rail abut在一起来提供power/ground的,
不过analog signal pad的 power 往往是提供偏置钳位电压, 比如diode的一端

PDB1A, 2A, 3A 主要是输入电容和EM的值不一样, analog io application note里面讲了的,
对于低噪声 场合,选择1A , 否则就可以选3A ,

A和AC的区别是电压,如果是I/O 电压这种,就是A ,  如果是core电压,就选AC

网友A:
analog IO和digital IO 一样的,靠旁边的side pin连到电源pad上,
通常power pad是提供钳位电路的, 比如控制在1v或者3.3v 左右,

看analog io application note, PDB1A,2A,3A 是根据噪声和EM允许值来定的,
1A的噪声小, 3A的EM值比较好,

A 和AC是看电压的,  A是I/O 类型电压, AC是core电压

网友B(2012-03-05):
求教。。。。
在PVDD3A的spi网表中有3个电阻,如下,由于我们没有PVDD3A的电路,LVS过不了,所以我想通过网表去做一个电路,但是电阻的模型不懂,求教该怎么做?
R_11    TAVDD  AVDD  0.00111677  $[M2]    M=1
R_12    TAVDD  AVDD  0.00176332  $[M1]    M=1
R_101    NET_0     TAVDD  3071930

网友(2012-11-08):
R_11    TAVDD  AVDD  0.00111677  $[M2]    M=1  ---> metal 2 电阻,是TAVDD 到AVDD的金属连接
R_12    TAVDD  AVDD  0.00176332  $[M1]    M=1 ---> metal 1 电阻,是TAVDD 到AVDD的金属连接

R_101    NET_0     TAVDD  3071930           ---> clamp 中RC 中的电阻,用来侦测TAVDD 是否有快速电压变化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analog IO和digital IO 一样的,靠旁边的side pin连到电源pad上,
通常power pad是提供钳位电路的, 比如 ...

请问side pin是哪一块

网友C:
1、要选择的I/O  pad   PDB1A,只有一个脚AIO,那么给I/O pad 供电的power pad  PVDD3A 要跟PDB1A怎么连接呢? PVDD3A只有两个脚,一个TAVDD,一个AVDD,不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 I/O是呈现ring结构的,我没理解错的话,PVDD3A和PDB1A要abut在一起

2、选择的I/O  pad    PDB1A (with I/O voltage) 和PDB1AC (with core voltage)有什么区别的,在哪种情况下才会用到PDB1AC这个pad呢??
-> 要看你想来驱动什么电压吧,core-voltage就用PDB1AC啊

这两个问题就是没有看IO的文档才造成的

网友(2024-11-08):
左边的和右边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B:
求教。。。。
在PVDD3A的spi网表中有3个电阻,如下,由于我们没有PVDD3A的电路,LVS过不了,所以我想通过网 ...

请问你是不是报open,报AVDD和TAVDD的open?但是我看gds里面却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A:
啥纠结啊,

analog pad和digitalpad一样的,也是靠横向rail abut在一起来提供power/ground的,

您好,这个还是不太懂,比如说,如果是核心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那应该是用A还是AC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要选择的I/O  pad   PDB1A,只有一个脚AIO,那么给I/O pad 供电的power pad  PVDD3A 要跟PDB1A怎么连接 ...

您好我想请问,比如说,如果是核心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那应该是用A还是AC呢?

网友E(2025-09-22):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请问,比如说,如果是核心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那应该是用A还是AC呢?
...

核心是a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心是a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