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安装问题

楼主(2010-11-25):
安装starrc后,运行StarXtract提示下面的错误:
ERROR:StarXtract
ERROR: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不是知道是软件安装有问题还是license没设置好。
高手指教!3KS!!

网友:
我安装是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啊????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2011-03-05):
我正在下載 StarRC ,再與大家討論安裝問題?

网友:
我用 install 直接安裝,沒有碰到問題。是不是 Linux Distribution 的問題?我安裝在 CentOS 5.5 上。

网友(2011-08-12):
还没接触过,但公司需要,也想学学!

网友(2012-01-06):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好像我的license有问题 xTractor命令也不行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是license问题,是命令用错了
用这个进去就OK了:StarXtract –gui &

网友:
好像是license问题,可以进图形界面,但是不能运行。

网友(2012-05-12):
我晕,环境变量没设置吧,我的就没问题

网友A(2012-08-14):
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StarRC
export PATH=/software/synopsys/StarRC/linux_starrc/binPATH
export STAR_RCXT_HOME_DIR=/software/synopsys/StarRC/linux_starrc
linux_starrc为安装后的主目录
设置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顺便问一下 怎样将starRC集成到virtuoso Layout中

网友(2012-10-18):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设置环境变量时,starRC的要在virtuoso前面另外,在.cdsinit中添加
loadContext(“your path/rcskill.xct”)
callInitProc("rcskill")

网友(2014-04-17):
大侠厉害,我试过了,用这个命令果然可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按照你说的对star rc进行如下设置:
setenv starrc_dir /home/eda/starrc/linux_starrc
set      path = ("$starrc_dir/bin  $path")

运行报如下错误:
ERROR :StarXtract
ERROR :  LEF_FILE
ERROR :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的设置是在csh还是bsh中呢?如果是bash中,好像不对??

网友(2015-03-03):
回复 网友B:
您好 版大 想问下 我这样设置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样设置之后export PATH=/EDA/synopsys/starrc_2011/amd64_starrc/bin/PATH
export STAR_RCXT_HOME_DIR=/EDA/synopsys/starrc_2011/amd64_starrc/

启动StarXtract时候 还是报错

ERROR: StarXtract
ERROR: 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请问您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碰到过,用命令行跑跑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命令行的话 会提示说:

ERROR: StarXtract
ERROR: failed to check out manager 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就是license的问题,个人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cense 用eetop上的crack生成了一个 但还是不行。。。

网友(2019-11-18):
Please share the link for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 with license?

网友(2023-02-25):
引用 网友A:
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StarRC
export PATH=/software/synopsys/StarRC/linux_starrc/binPATH

感谢!果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