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敏感列表

楼主(2010-11-25):
问一下为什么这敏感列表会出错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0 or posedge r9 or posedge r1)

是不是敏感列表只能出现两个边沿触发啊?

网友:
敏感列表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不要用这么多的异步
你这样综合器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触发器了
时序逻辑边沿触发撑死3个,时钟,异步置位,异步复位。
推荐两个足以,时钟,异步复位。
如果非要很多,只能说明一点: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正解。

网友:
敏感变量撑死3个,恩,就是。否则就吃不消了~~~

楼主:
敏感列表里出现的变量是不是只能在一个if里出现啊
比如always @ (posedge clk ,posedge r1 ,posedge r9)
if(r1)
else if(r9)
而不能进行以下操作 if (r1 && r9)

网友:
楼上的,你写CODE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在脑子里有基本的电路图,不然你都不知道你写的代码是啥电路,你怎么搞?敏感列表你也要看你的always块描述的组合还是时序电路啊

网友:
你的敏感列表语法没有问题,就是综合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玩意了

网友:
的确需要明确: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不是硬件设计语言,真正的设计是自己做的。所以,先想好要实现什么样的电路吧,然后再写verilog

网友(2014-11-19):
3楼正解 一般最多3个~

网友:
硬件描述语言,不是硬件设计语言——虽然我还是菜鸟,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