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tro Rail 读入VCD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VCD是modelsim 加入tb dump出来的
导入VCD 报的waring 后 就报load failed

Warning: net name tb_IC_top/RST in vcd file can not find match in DB
Warning: net name tb_IC_top/Clk in vcd file can not find match in DB
Warning: net name tb_IC_top/Data_out[0] in vcd file can not find match in DB
...............................

网友(2011-08-12):
不知道, 很少成功过

用scheme, toggle rate估计吧, 简单些,

网友(2011-12-29):
一般designer要產生VCD file都會加一層testbench,多一層hierachiy.
在load VCD file 時將VCD option最底下有一個remove header 填入tb_IC_top
就可以了,tb_IC_top應該是那testbench那層

网友:
有道理, astro看来现在还很多人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