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imulink中的sum模块问题

楼主(2010-11-26):
我用sum模块实现一个减法,用一个频率较高的方波(40mv)减去一个缓慢变化的正弦波(仿真时间很短,在仿真时间内正弦信号才上升到几个mV),输出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明显变长(输入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0),这是啥原因呢?
sum的sample time 设成-1和0都试过,是一样的。

附件中是我的model文件,麻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error_sum.zip (5.21 KB , 下载次数: 9 )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吗?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样时间必须设的比较短。小于1/T(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仁兄的帮忙,我找到原因了,是仿真精度的问题,我把仿真精度设置得更高后就好了!

网友(2011-12-03):
呵呵 经验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