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态CMOS比较器

楼主(2010-11-26):
本人最近开始接触学习、使用动态CMOS比较器,碰到一些疑问需要请教:

下面是我的理解和问题,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给予指教:

我的理解是:动态CMOS比较器一般功耗很低,速度快,失调小。多用于A/D、D/A中。

功耗低: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不涉及的MOS管,会关断。

速度快: 一般采用非门反馈形式,所以速度快。

失调小:如何理解?

结构简单

动态CMOS比较器是否还有其它优点,那它的缺点有时什么? 这么多优点为什么不广泛应用,多只用于A/D、D/A中?

希望能够给予答复,讨论!!!

楼主: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搭车学习一下

楼主:
大家多提意见,找到一下

网友:
没有答复哦

网友(2011-01-29):
动态比较器的缺点是失调大,而不是小!

网友:
功耗低,失调大

网友(2011-03-02):
个人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动态比较器有电阻分配性,差分型,电荷分配型。前者速度慢,失调大;中间的噪声较大,后者面积比较大。另外对时钟要求较高,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