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意的网表,为啥工具不同,仿真结果也不同啊

楼主(2010-11-26):
我在对一个项目 Post_sim时遇到了好多hold timing的error,为什么在用H-sim仿真时没有出现。同样也没有在Pre_sim时出现。
哪位高人有时间帮小弟解除心中的疑惑,谢谢~

楼主:
没人帮帮忙吗?  谢谢啦

网友:
如果你不检查timing, 把timingcheck关掉,
否则你应该反标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能否详解,小弟定当洗耳恭听~~

楼主:
谁能帮小弟,灰常感谢

网友:
看看vcs或者modelsim、ncverilog的命令帮助,nospecify,notimingcheck等参数的使用,hsim好像不会提示,因为它跑的是管子级的?后仿如果不sdf_annotate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的。楼主自己上网多搜搜这几个命令和参数吧,这儿几句话也说不清。

网友:
工具不同,结果不同啊,命令的使用不同

网友(2011-01-20):
工具设置不一样吧,

网友:
还有就是前方这么会发现hold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