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hold timing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在进行post-sim时,由于报错的hold timing是由于time_interval信号所对应的DFFRX1的CK和RN的hold timing不够引起的(在CK上升沿结束后,RN由低变高的时间太短)。我查看了库里关于该cell的timing。宣告的CK和RN的hold timing为500ps。Post_sim时CK和RN的hold timing只有118ps。
但是当我在Pre_sim时,通过RN端,刻意去减小time_interval所对应DFFRX1的CK和RN之间的time,就算将CK和RN之间的hold time减小到10ps,也同样不会报hold timing的错误,而且整个Function也正常。
不太理解为什么用同样的仿真库,Pre_sim和Post_sim会有不同的timing要求。
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真奇怪啊

楼主:
谁能帮忙给个答案哦,谢谢啦

楼主:
为啥啊,为啥啊,哪位好心的大哥帮帮忙。

网友:
前仿不关注在时序验证上,所以,即使你只设1ps它也是照样过的,因为notimingcheck, 你的电路中也不存在pathdelay,但是后仿就是验证timing的,如果你在STA阶段有VIO,那仿真肯定是要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子啊~

    前仿完全不关心timing?

网友:
如果你用ncverilog仿真,有一个parameter是notimingcheck,在前仿时要加上,所以前仿是不关心timing的,后仿时这个parameter要打开

网友(2011-01-20):
问题可以说的再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