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lmg生成传输线模型

楼主(2010-11-26):
请教各位,在lmg生成的传输线模型中,包括*.scs和*.dat的两个文件,*.scs是集总参数电路模型,*.dat是每单位长度的LRGC矩阵文件,请问这两个模型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有两个模型。
我自己仿的结果是,.scs文件的模型,输出波形上有纹波,而.dat文件模型输出的波形就好的多了,基本上看不到有纹波的。到底哪个适合一些?我仿的是1G,如果是10G的速度,哪个比较好?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2011-05-20):
这个怎么做哈,楼主O(∩_∩)O~

网友:
楼主,请提示你是怎么做的?
请你详细的说一下吧。

网友(2013-03-17):
同问呀,这个到底怎么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