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 中SFLM 如何自动运行(linux)

楼主(2010-11-26):
大家好,我现在安装成功了,也可以运行,但是不长时间就要重新运行SFLM,有没有办法让它一直运行?

网友:
SFLM 是嘛玩意?

楼主:
silvaco 的license服务:SFLM stands for Standard Floating License Manager

网友:
那不是只要启动,就会一直运行的嘛?不管lic对错与否

楼主:
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要个一段时间,就提醒找不到license,要运行一次

网友:
可以设置每隔5分钟自动重新启动一次。。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 silvaco TCAD 软件传给小弟,能不能加你 qq 我的是306742985 ,麻烦了,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我试试,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我的问题是SFLM Retryeckbuild licenses currently unavailable.

网友(2011-12-10):
have any one the solution for this problem ,

网友:
can any one share with me the the license linux silvaco ?

网友(2013-10-25):
大家好,我现在安装成功了,也可以运行,但是不长时间就要重新运行SFLM,有没有办法让它一直运行?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licenses unavaiable 的问题??

网友(2015-06-10):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deckbuild licenses currently unavailable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8-09):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