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将高压电源变成低压电源,电路理解?

楼主(2010-11-26):
LDO将高压电源VDD变成低压电源Vout,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没人支招吗?

网友:
哪里搞的电路?引入mismatch做啥?

网友:
输出级Dmos的gate怎么保护? 输出精度有没有要求?DC gain能满足要求么?

网友:
是的,这种结构很难对输出DMSO的gate进行保护。建议更换结构,采用NMOS作输出,并对NMOS的gate进行钳位保护。

楼主:
一个产品里面的电路  结构就这样   增益很小

网友:
输出反馈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极点在哪级呢?没看到补偿啊

楼主:
有Pre_charging   ,栅极保护   但是没频率补偿

网友:
补偿就是外接电容吧

楼主:
内部有个PF级别的电容,片外有个100nF的电容,LDO用来产生一个3.3V的电压,给低压电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