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仁兄能跟我说说全定制设计概念吗?和反向设计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要经验之谈。

楼主(2010-11-27):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说得越多愈好

网友:
全定制设计:很简单的理解就是目前的标准数字ASIC设计流程,从架构设计到代码实现,到后期的后端设计(布局布线)等等。
半定制设计:目前的FPGA设计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半定制设计,因为它的基本上只需要做到前端设计,而后端涉及的很少。
反向设计:模拟上用的较多,它是利用别人已经开发好的芯片,买回来一个,一层一层的提取里面的门电路和连线资源,然后将提取出来的电路绘制成集成电路原理图,或者说网表,到这里,得到的结果和数字电路前端设计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网表,反向设计从这里以后和全定制设计的流程一样。

个人感觉,可能没有说清楚。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