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库里面的tieh / tielow cell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1-27):
请教数字库里面的tieh / tielow cell的作用是什么? 接高电平接低电平吗?直接拉到VDD和GND不好吗?

网友:
防止antenna 效应

网友:
ESD  方面的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止antenna问题用的是diode
    Tie是出于ESD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啊。受教了

网友:
这种cell在.13及以下应该是必须要的了。25以上的工艺不用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曾经一次.18um pr的时候忘记加tieh/l的cell,也没啥问题

网友:
也不是很明白这个!
模拟部分中的数字模块有一些就是输入直接接高或者低的,(0.18um工艺),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

网友:
个人见解:
端口悬空会让这个端口出现不定态,可能会影响设计也可能不影响设计!
tie low 和tie high cell是为了悬空port跟电源线对接,模拟电路中会对悬空端的链接端进行明确的说明,链接到什么地方器件性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数字电路综合出来的网表悬空端不会说明悬空端链接情况,其一做出判断,其二链接一个扩散通路。详细查阅lef文件tie cell参数说明。

网友:
直接拉到电源地似乎没啥影响

网友:
有没有任何相关材料祥解这种ESD防护理论的材料?
都没关注过

网友(2015-11-06):
回复 网友C:

   赞!

网友(2017-06-05):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