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帮我分析下代码MASH+sigma-delta-modulator

楼主(2010-11-27):
初学verilog和MASH,写了个代码,仿真结果不对,高手帮我分析下:

`timescale 10ps / 1ps

module modulator(clk, rst, k_in, v_out);

input clk, rst;

input [28:0] k_in;

output [2:0] v_out;

reg [2:0] v_out;

reg [28:0] a1, a2, a3;

reg [2:0] a4, a5;

wire [28:0] s1, s2, s3, q1, q2, q3;

wire [2:0]
s4, s5, neg_a5, neg_a4;

wire [2:0] c1, c2, c3;

assign s1 = k_in + a1;

assign s2=q1 + a2;

assign s3=q2 + a3;

assign s4=c2+c3 + neg_a5;

assign s5=c1+s4 + neg_a4;

assign c1 = {2'b0,s1[28]};

assign c2 = {2'b0,s2[28]};

assign c3 = {2'b0,s3[28]};

assign q1={s1[27:0] };

assign q2={s2[27:0] };

assign q3={s3[27:0] };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a1<=29'h0;

else a1<=q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a2<=29'h0;

else a2<=q2;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a3<=29'h0;

else a3<=q3;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a4<=3'h0;

else a4<=s4;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a5<=3'h0;

else a5<=c3;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v_out<=3'b000;

end

else
begin

v_out<=s5[2:0];

end

end

assign neg_a5=~a5+1'b1;

assign neg_a4=~a4+1'b1;

endmodule

@@@@@@@@@@@@@@@@@@@@@@@@@@@@@@@@@@@@@@@@@@@@@@@@@@@@@@@@@@@@@@@@@@@@@@@@@@@@@@@@@@@

`timescale 10ps / 1ps

module test;

reg clk;

reg rst;

reg [28:0] k_dth;

reg [24:0] bout_sum, clk_sum, averange;

wire [2:0] bout;

modulator M1(clk, rst, k_dth, bout);

always #2 clk = ~clk;

initial

begin

bout_sum = 25'b0;
clk_sum = 25'b0;

averange = 25'b0;

clk = 1'b0;

k_dth = 29'b0;

rst = 1'b1;

#100000 k_dth = 29'b01000110011010011010110101000;rst=1'b1;

#1 rst=1'b0;

#100000 $stop;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bout_sum = 25'b0;

clk_sum = 25'b0;

averange = 25'b0;

end

else

begin

bout_sum = bout_sum + bout ;//这里肯定错了,bout是补码,有负数的:)

clk_sum = clk_sum + 1;

averange = {bout_sum}/clk_sum;

end

ende

endmodule

楼主:
MASH-mml-final.tar (10 KB , 下载次数: 354 ) 回复 1# mustangyhz

    我自己搞定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网友(2011-02-13):
回复 网友A:

   请问2楼图中所示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dence+ius

网友:
请问进位C1,C2,C3为什么是4 bit,还有v_out_offset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v_out_offset分频系数整数部分偏移

网友(2011-05-04):
能问下这幅插图FIG.6.8出自哪本书,谢谢

网友:
昨天开会的时候看到别人演示了这个程序,好像挺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祝贺

网友(2011-09-05):
怎么解决的,挂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DELTA SIGMA DA? 问一下在cadence里面这个仿真怎么做。我一般都是在MODSIM里面做。但是放在cadence数模混合仿真里面有的不好使。讨论一下!

网友(2012-02-22):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code!
   But it reports error when i run simulation in modelSim,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y? Thank U!

网友(2013-01-17):
太好好了太好了

网友(2013-08-06):
您好,我想问下DSM有哪些性能参数?

网友(2014-01-06):
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2014-07-30):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到你的帖子非常感谢你!我最近也在学习锁相环方面的知识,我用你那个mash结构的verilog程序在cadence下仿真,出现错误,想请教你一下你怎么解决?

错误描述

错误描述

网友:
好东西啊,正好想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4-09-01):
非常有价值

网友(2015-03-06):
MASH+sigma-delta-modulator

网友(2015-12-15):
去看看Foster Dai的那本高速频综

网友:
有谁能理解楼主这个? 楼主或者谁能大概解释下么? 谢谢

网友(2019-05-08):
楼主,请问小数部分精度如何控制,小白,不太懂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