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用virtex5的rocketIO来做sata 的phy(物理层),请过来人指导!谢谢

楼主(2010-11-27):
RT
现在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用的是v5——lx330t
谢谢了!

网友:
没有做过SATA,不过做过以太网方面的。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吧。
首先要做SATA协议转换,将上层传过来的数据转换成SATA,再经过GTX高速处理单元输出。
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

网友:
现在正在做,用rocketio wizard 来配置一个就行,参考xilinx xapp870,熟读ug196,其实就是配置比较麻烦

网友(2011-10-25):
您好!很高兴认识您,我最近在用XAPP870的时候综合可以通过,但是执行的时候映射不能通过,报错:ERRORhysDesignRules:2270 - Block GTP_DUAL_0 (GTP_DUAL_X0Y0) needs
   GTP_DUAL_X0Y5 instantiated: When using a GTP/GTX with a REFCLK coming from
   anIBUFDS element near another GTP/GTX, each GTP in between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must be instantiated in the correct manner (See AR 33473). If you
   don't instantiate these other GTP tiles the software tools will route the
   REFCLK correctly, but the design may not work in hardware.
还请前辈多多指点,不甚感激!
如果方便,麻烦加一下我的QQ:576934228,想请教您一些XAPP870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03):
你把差分时钟输入通过全局差分腿连给GTP的参考时钟,GTP连的是哪个和你约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