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IC和SOC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有哪位高人能告诉我ASIC和SOC都可分为那几部分、主要都是干什么的?
非常想知道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楼上的两位...
asic分前端后端了
fpga没有后端,只是工具的使用。

网友:
你说的哪几部分?是设计流程的部分还是实际模块的组成部分?这个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吧。能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吗?或者你找一本相关的书看看,会理解的更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SOC主要都是由什么组成的,主要都能做哪方面的东西
还有您建议初学者看什么书呢?

网友:
我不是从事SOC方面设计的人员,只是觉得你问的问题太笼统,想让你说细节一点,或许会能让高手明白。基本的介绍SOC基础的书籍应该还是很多的,就你所提的问题,我看大部分应该都能解答你的。如果要涉及到深入的知识面,可能就需要针对某一种具体的SOC系统来了解和学习了,广义的SOC设计好像没有这一类型的书籍。

网友:
简单点就是soc= asic +cpu(arm等内嵌的精简指令的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会好好努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