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在DCM模式下

楼主(2010-11-28):
请问,电流模式的Buck在DCM模式下为何不存在次谐波不稳定的问题?即是天然稳定的。

网友:
一个周期内,电感不存储能量,相当于电源直接对load做supply。。。自然是RC。。,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voltage电源被L转化成了Current 电源特性。。。

网友:
假设电感电流在周期开始时有一个扰动,但是在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电感电流最后还是会变成零,即电感电流会DCM,扰动消失了,不会在下一个周期来的时候对这个扰动进行放大,从而也就不会产生次谐波不稳定了。

网友:
从微扰来看的话,D有一定变化,电感电流最终为0,不过同样平均电流还是变了,而且这个变化不能靠电感自己恢复,所以D的变化引起电源到load能量的变化,可以说是线性对应关系,所以不奇怪,极点并不是单纯的RC,而是有一定votage-current(D控制的)的转化因数

网友:
又见熊猫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