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打开icfb 的时候,总是提示“can't access file :calibre.skl”

楼主(2010-11-28):
在打开icfb 的时候每次都有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指定Calibre的路径有问题,或者安装时出现错误,没有生成calibre.skl文件哈

网友(2011-07-04):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同样 的问题 ,其实就是路径没写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不到这个文件难道是廖总??
zxliao

网友:
calibre是mentor的工具,而不是candence的。所以calibre下会自带一个calibre.skl文件,只要在/etc/rc.local中指定了这个文件的位置,在cadence的layout界面的菜单中才会出现calibre菜单。

网友:
修改.cdsinit文件中的calibre.skl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