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pc8379启动的求助

楼主(2010-11-28):
做了一块MPC8379的板子,板上有32M的NOR FLASH,做了BOOTROM_UNCMP.BIN可以烧写到FLASH里边,加电后板卡不能启动。
用BDI3000的仿真器挂上用命令 go可以让程序跑起来,在串口上可以显示BOOTROM启动时的信息。
我在复位配置字里面把 coredis设置为0,允许CORE boot,BMS位设置为1,使启动的flash地址处于0XFFF80000-FFFFFFFF段,
启动器件选择的是GPCM模式连接的16BIT的nor flash,为什么家电的时候不能自己启动啊,我查了很久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啊,不胜感谢。

网友:
是不是配置字就没弄对啊!

网友(2010-12-29):
配置字,硬件CFG配置

网友:
uboot里RCW默认是从0x00000000启动的,得看你的bootloader配置了。

网友(2011-01-3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8270的芯片,使用16M的NorFlash启动,怎么都不能启动,貌似一直在复位,复位配置字我看过,应该是正确的
把#RSTCONF管脚也拉低了,但是死活就是起不来。

哪位可以帮忙解决尽快联系:QQ:50775514(如果可以尽快帮忙解决,我可以申请一些费用给你)

网友:
如果软件配置没有问题,就需要检查硬件复位逻辑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8379请检查配置字是否烧了?要烧在flash起始地址,你把uboot烧两遍应该可以了,第一遍烧在起始地址,编译好的uboot开始是配置字;第二遍不用说了,高地址。另外检查一下rst_cfg_src是否正确。

8270 #RSTCONF这个是什么管脚?如果是复位,你拉低不是一直复位吗?怎么跑呢?

网友:
8270的#RSTCONF管脚是复位配置管脚,拉低是用来配置上电启动位置的,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起来,貌似也是不断复位。
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可以加我QQ:50775514.因为是跟工作有关,所以是可以申请费用的。

顺便问一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器会通过JTAG口将一些寄存器配置加载到CPU里面,因此挂接仿真器是可以启动系统的。建议检查一下复位配置字的信息。至于MPC82XX的RSCONFIG拉低是没有问题的,82xx的启动地址可以通过RSCONFIG配置(高位启动或地位启动),不停复位就是复位配置字的问题。我们的设计中一般不推荐通过FLASH高位地址来存放复位配置字,而是通过CPLD保存复位配置字,这样可以在线更改,比较灵活。

网友(2013-06-25):
仿真器需要配置字正确 要初始化部分内部寄存器 时钟和内存,然后才能烧写Flash。
使用yaJFPb,没有这个限制:

产品特点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DSP、NP、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使用 CPU 的JTAG 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比其他电缆快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 支持 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 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 对Flash读写、编程操作;
  •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 JTAG 器件的基本功能;
  •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                                                                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详见 http://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网友(2014-01-16):
请问forever5714的8270启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顺便问问 yaJFPb ,如果个人用户买的话,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