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直接实例化库单元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我想直接实例化库中存在的一个单元,比如说一个DFFX1,但是放到DC综合时这个单元被优化没了,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dont_touch试过,不管用。。。

网友:
dont_touch没设对呗,光说一个设了,谁知道你到底设上没有

网友:
set dont touch是肯定不会被优化掉的。
另外,为什么实例化了还会被优化掉呢?你要好好检查代码了,是否实例化的模块根本是没用的,没有使用任何逻辑。

楼主:
不好意思,犯了个低级错误,用位置相关来实例化了,结果.v里面的顺序是Q,D,CK,而.lib里面的顺序是D,CK,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