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动识别USB虚拟出来的串口

楼主(2010-11-28):
问题描述:例如一般的手机插入电脑后,会出现对应的COM口(应该是USB转的)。如何用程序能枚举出该USB口对应虚拟出的串口数目,关键是要知道那个串口是由对应的USB虚拟的。
如: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选中“依连接排列设备”,会出现如下关系视图
USB Host Contoller
  - USB ROOT HUB
      - USB Composite Device
          - COM5
          - COM6

PS: COM5 与 COM6 是一个设备虚拟出来的。我用USBView只能看到 USB Composite Device这一层,下面的该怎么找到这种连接关系,多谢。

网友:
bushound抓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