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30万门的ASIC芯片需要多大的FPGA做原型验证合适?

楼主(2010-11-28):
如题,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靠,现在都整这么大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规模算大的吗?你认为多少门的ASIC算一般情况?

网友:
不能拿asic跟cpu比啊

网友:
130万门的很平常吧?

网友:
可以把你的代码   用软件综合一下,看多大容量的适合你

网友:
一块Virtex5-330的容量是3.3M gate,按照70%左右的冗余计算,大概实际可以仿真2.5M gate。个人数据,并不很严谨,仅供参考。

实际的计算方法可以参考如下:
如果有实际代码,可以预综合,用最大容量的FPGA,得到这130万门有多少Flop,多少LUT。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数据。选择FPGA。至少,要评估有多少的Flop和RAM数量/大小。这些也可以作为参考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样说是不错的。 我所说的设计其实是一个soc,高清视频解码器,risc+decoder,这个规模就一般了。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没有完整的代码,只能根据类似的产品做一下大概估计了~~算是跟ASIC设计并行吧,节省时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v5的片子做验证板布线会不会太复杂,如果将设计分割到两个片子会不会更好些呢?

楼主:
咋没高手帮助解答下啊?

网友:
如果能放到一个FPGA内最好
两个FPGA涉及到时钟同步,结构拆分,两个FPGA只见大量信号的互相传递等等,实际上问题更加复杂
不过一个FPGA的使用率超过70%就非常难了,这时候考虑多个FPGA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使用率怎么计算呢?130万门的asic对应到FPGA用多大规模的合适,具体应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用两个,还不如用一个呢,用起来方便。

网友:
回复  benjaminweber

    请问这个使用率怎么计算呢?130万门的asic对应到FPGA用多大规模的合适,具体 ...
引用 网友E:

    取决于你的ASIC设计是怎样的。如果你的ASIC设计中寄存器较多,那么可以统计寄存器的数量然后看这些寄存器占FPGA内寄存器的百分比。
如果是组合逻辑占大多数,不叫不好办。建议你拿synplify综合一个小模块,得到你们ASIC设计和FPGA的一个基准比例,然后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大概估计了。

网友:
最好放在一个片子,不然整死。多片是没办法的办法。

V5/V6片内资源太多,DSP BLOCKram 都算slice。只有寄存器和组合逻辑才会占slice。
V5 330应该够用

网友:
新手观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看来这个资源评估还还真是不太容易啊

楼主:
最好放在一个片子,不然整死。多片是没办法的办法。

V5/V6片内资源太多,DSP BLOCKram 都算slice。只有寄 ...
引用 网友F:

    我接触比较多的是Altera的器件,请问从资源上讲stratix III 是不是差不多了。

在网上查了许久不清楚system gates与ASIC gates的区别,可否给解释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