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ractional N PLL 中sigma delta modulator的输入问题

楼主(2010-11-28):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在fractional pll中使用的SDM可以为双模或多模分频器提供瞬时的分频数,那么为了得到这个输出,SDM就需要输入,这个输入是从哪里来的呢?看别人的代码这个输入是一个比较多位的输入,有20多位,这个输入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希望有个好人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从你的接口 这个不是你要关心的问题  而到底要取多少位 是要你关心的 f/2的输入位次方 要小于你所设计的pll所应用的系统的所需要的信道带宽  其他一些约束条件 我也不知道咯

网友:
一般都用SPI来设定这些值,采用内部寄存器存放。

网友(2012-04-07):
不是spi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