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ARM9mini2440能驱动显示器吗,19寸的液晶

楼主(2010-11-29):
有谁知道ARM9mini2440驱动显示器吗我用的是友善之臂的,有谁知道ARM9mini2440能驱动显示器吗,S3C2440的芯片

怎么实现啊,显示器是一般的19寸液晶那种?求教

网友(2011-03-09):
貌似加个扩展板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能直接驱动,最大1024x768的分辨率可以,而且还需要通过VGA转换板才能和你的显示器相连接吧。

mini2440直接出不来LVDS或VGA

网友(2018-01-18):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