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

楼主(2010-11-29):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
cadence装好后运行仿真出现了上面那个错误,这是怎么回事,有谁知道吗?谢谢!

楼主:
为什么这么久还是没有人回答我呢?

网友(2011-11-04):
大王大王大王的Dad AW dAd Ad

网友(2014-01-17):
i have this problem on synplify

网友:
你問錯版面拉

1般分 floating  or  node_lock

node lock PC端會鎖網卡或 HARD DISK serial_number
Linux 一般鎖  host id

所以你是拿別人的LICENSE 來使用.
不同HOST 所得到license file 是不同的 .
另外 node lock 是認 hostid or ethernet Mac address
拿別台LICENSE 來

除非
你改 hostids ..
或改 Mac address
但改 host id 有時會衝到原來那一台
所以一般都是鎖 license serever ,  EDA 跑其他
否則機器壞掉  reHost 原廠可要收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