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的SPI端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11-29):
如题,还有就是仿网表的时候,spi端口应该怎么接。求高人解答。

网友:
ADC的型号,这个应该是基本的信息吧。

网友:
我是说LZ应该给出ADC的型号才能分析。。上面打错了标点

网友:
数据输出用的串口?

网友:
有没有去耦电容,要看你的芯片处理的是什么频段的信号而定的

网友:
并口转为串口,并与单片机通信等等

网友:
至于怎么接就要具体看你的ADC是什么结构了,SAR?sigma_delta?pipeline?当然都可以在最后输出部分加个模块也可以

网友(2020-03-20):
想和您请教下,如果按照这个框图,图中哪里部分会涉及SPI接口呢  谢谢

网友(2021-12-02):
SPI是一个标准的数据传输接口啊,一般是和外面的flash/EEPROM传输数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