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S+PAC仿真DC DC Converter问题

楼主(2010-11-29):
大家做SW converter的时候怎么仿真loop gain?
这样仿真对吗?
AC信号怎么加?

这样做对吗?

这样做对吗?

楼主:
再不顶就沉了。。。。
见过SIMPLIS  PLECS组件还有就是cadence论坛上有人都是这样给的AC,奇怪的是,这样子仿真出来的应该是闭环响应,怎么得到开环特性的?需要做怎么样的处理?哪位做过的或者知道方法的指点一下

楼主:
终于出图了。。。。

网友:
you may use a big inductor to make it AC open

网友(2015-03-09):
……这个因为是开关电源,所以为了不影响ripple,加大电容,大电感的办法应该是不够适用的。

个人感觉电路内容应该有一个类似于iprobe的器件,而不是惯常的ac信号。曾经用过这个功能忘了怎么设置了,还请还在用的同学站出来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