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阈值恒定不变的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10-11-29):
就是不受电源电压和工艺角影响的

网友:
工艺角影响的因素是Vth,要是与工艺角无关,那也就是不用MOS管来做开启咯。LZ用什么搭电路?我可以这么分析不?

楼主:
就是mos工艺,有没有什么反馈方式可以自调整频率

网友:
数字电路,做那么准干什么

楼主:
模拟也要用啊

网友(2015-05-22):
可以令VDD稳定嘛

网友:
用恒定参考电压的比较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