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做STA

楼主(2010-11-29):
请问如何用DC做简单的STA?
最好有大概的流程。(好像是把netlist导进去,然后看report之类的....)

谢谢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1-01-20):
没什么人干这个事,dc也不好干

网友(2011-03-13):
I want to know too.

网友:
看时序报告,有简单的关键路径延迟的描述!
report_timing
这个是语句,直接输出在屏幕上,
也可以用unix的管道 >> 输出到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