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nopsys i2c vip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29):
在txrx设为master时,当发起一个read操作时,怎么控制发送给slave端的ACK的值,是1还是0?哪位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slave需要发给master一个ACK信号吧??

具体要看看协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ster在读时,每接收到一个data不是要返回一个ACK信号,表示正确以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说的对,master接收到数据后要给出ACK信号

网友(2011-01-20):
ack肯定为高么

网友(2011-03-13):
读时,master回SCK高

网友(2011-04-21):
同问,还有请问一下,怎么做数据sel_check啊

网友:
read的时候···master向slave send ack 的···由自己决定···而slave根据你自己的master 发来的ack做判断,谢谢!

网友(2017-03-01):
master地址信号发不出去,怎么解决?

网友(2021-08-26):
i2c dut 做master,VIP做slave时,dut需要读vip的数据,但是synopsys的vip没有存储功能,需要读出的数据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