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波特图,幅频特性

楼主(2010-11-29):
OP,做AC仿真时
发现相频在下降后会上升
这是什么情况.
我自己看过的相频特性都是减少的.都没见过还会上升的
是受什么的影响.
类似下图.大家将就看.....
Thanks.

楼主:
图画的太差,没人帮忙.................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你的phase是不是设置成只能显示到-180~+180,我在ADS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加了个公式,转到0~-360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zero的存在 猜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你的幅频特性中斜率是随意画的。很明显,结合你的两条曲线,上翘是因为零点出现。你的零极点依次为:一个极点、两个不重叠零点、再一个极点,又一个零点.....,不过这么复杂的零极点也可以设计得出来,如果不是非常复杂的OP,我怀疑你的运放是没有偏置正确,请检查你的各个器件是否在正确的工作状态。

楼主:
软件设置应该没问题.因为其它电路,相位可以小于-180度

如果真有零点的存在.相位是不是就会增加?
我记得波特图中好像是说零点,极点都会使相位减小90度
为什么会增加呢?请帮解答.

网友:
是左半平面零点的缘故,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幅频+20db/dec, 相频+90度/dec.

网友:
同意以上解答

网友:
嗯 我觉得是有负零点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有点明白了
一般我们处理时都把左零点忽略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