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正弦波能被与门调制吗?

楼主(2010-11-29):
在ASK中,能把一个正弦波接入与门的一个输入脚,另一角接基带信号实现调制吗?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专用的“与门”来做这方面的事情呢?

网友(2011-02-22):
数字信号处理中是没法这样做的。怎么说呢,正弦波在FPGA中是量化的波形,每个数值都是一个8位之类的变量,因此,你觉得能用与门调制基带信号和载波吗?不可能的。这个一般都是用乘法器,然后进行DA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