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lteraFPGA,AS配置方式求助

楼主(2010-11-29):
我用Altera公司的FPGA做了一块板子,StratixIII系列的,不知道为什么,当逻辑量比较大时候,AS方式下载虽然可以成功,但是关电重启后,FPGA不能正确加载并运行,如果把USB Blaster插在AS插头上,关电重启FPGA能正常加载ROM中的逻辑并且运行.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2011-02-23):
你检查一下你板子的AS那几根信号线是否正确的上拉下拉了 。99%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上落下啦的问题,接50欧姆的电阻试试,重点是时钟信号